buck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05-22):
怎么调,都好像没啥区别?

网友A:
是内部误差放大器输入端的平衡电阻,作用标识很大。内部误差运放基本都是同相输入模式,所以外部平衡电阻影响很小

网友B:
如果电路可以正常稳定工作了,这个电阻似乎无关紧要。
如果电路不稳定,则需要调整一下阻值,和内部反馈的传递函数有关,内部有分布电容,串联一定阻值电阻,避免输出反馈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路可以正常稳定工作了,这个电阻似乎无关紧要。
如果电路不稳定,则需要调整一下阻值,和内部反馈的 ...

是不是相当增加一个所谓的极点?

楼主:
有些人又说是一个“ T型反馈网络”,避免使用较大电阻,带来的飘逸误差

网友C:
这个电阻影响不大,看到有些电路中串个电阻,与补偿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