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听我讲】+如何改变N76E003的频率

楼主(2018-05-22):
更改HIRC频率的步骤如下:
1. Trim value = RCTRIM0(HIRCTRIM[8:1]) + RCTRIM1(HIRCTRIM[0])
将Trim value–15可以调整HIRC的频率为16.6 MHz。
2. 将计算值写回RCTRIM0 和RCTRIM1,写入后HIRC的更改会立即生效。
3. 每次上电后HIRC会恢复成16 MHz,使用者需要通过写SFR来更改HIRC。
4. 按照16.588 MHz重新计算baud rate,再设定timer产生的baud rate就能符合标准baud rate。

关键程序见下。。。

什么鬼

网友A:
认真研究手册了。

网友A:
手册上有这段代码的,好多人不好好看,经常看到有人抱怨波特率不准,哈哈。。你今天终于把秘密公开了。

网友B:
嗯是的,好多人不看手册,就说波特率误差大,我当时就觉得可笑了。

网友C:
干嘛不直接贴代码啊。截图没法复制啊

网友D:
是的,可以这么修改。这样方便串口使用。

网友E:
原来如此,还可以这么修改时钟频率

网友F:
嗯,这个功能很好的,其实他们不如初始化时候就是这个值比较好

楼主:
必须修改频率才可以在串口的波特率准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必须修改频率才可以在串口的波特率准确。。

是的,要不然误码率太高,不好用。好几个人发过贴说过这个芯片误码率高,也有人说精度非常准,呵呵

网友:
之前朋友圈里不少用这个的,没说过波特率不对,应该就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H:
经过大家发帖讨论,貌似已经没有人发帖问波特率不准了。

这个就是要分享的目的啊。这样才可以相互促进。。。

网友I:
为何从30和31读取原始配置,这个搞明白没

网友J:
方法不错,原来秘密在这。

网友K:
这么一看,这个芯片设计的蛮贴心的。

网友L:
这个操作很溜啊,其他家的单片貌似不支持

网友M(2019-05-31):
请问大神,如何配置到13.5MHZ,例子只有配置到16.6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