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vcp怎么测试USB的速度

楼主(2018-05-23):
刚刚从F4官方库移植了一个vcp到自己的板子上,纠结怎么测速。我在while(1)里面一直不停的循环发送32个字节,共10s,用串口工具看,接收到的字节数和串口115200差不多。理论上速率应该不至于这么低吧,不知道是不是串口工具显示出来不对,或者是我代码里面的速率本来就这么低。有没有通用型的USB速度监控工具?

网友A:
USB适用于一次准备大量数据比如512k一次发送,像你这样一个个发送难怪和串口115200差不多。

网友B(2020-02-15):
你好,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如何监控实时的总线负责是多少。
谢谢
陆迅海

网友B:
缓存是有大小的,而且不是整个缓存都给一个管道的。
它有单次最大传输字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