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拉电容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8-05-23):
   我的问题是我公司现在有产品用法拉电容给时钟芯片供电,现在发现时钟只要一断电,过不太长时间时钟就会丢失,不知道为什么,上图就是设计图纸,图中只是把法拉电容按普通电池形式进行的连接,因为法拉电容有充电功能,我怀疑是这里设计不对,本人电路不太明白,想问一下,这个电路当有外电时,给时钟芯片供电的是外电5V,还是法拉电容的5V电?为什么,我怀疑是法拉电容供的电。如果电路设计有误,怎么改电路呢,是不是可以按充电电池的接法进行连接,谢谢了!!

网友A(2019-01-19):
你说的什么意思,没说清楚。你应该是说5V只要一断开,始终就断电吧?

网友B(2019-02-18):
1、UCK的工作电流是多大?2、3.3V_RTC有接到其他网络导致漏电没?3、 5V上电时3.3V_RTC电压是多少,是不是法拉电容充电不饱和啊?

网友A:
电容端电压4.3V,3.3V_RTC工作电流是多少,法拉电容漏电流是多少?5V具体断开多长时间RTC会断电,断电时电压是多少。应该可以计算的出来,Q=It,Q=CU

网友C:
SS34漏电太大了,特别是温度高的时候。这种场合都是用4148的。

网友D:
想搞清楚,就要实际去测量,看看是哪里偷走了电或者是根本没有充电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