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法拉电容给时钟芯片供电问题

楼主(2018-05-23):
我的问题是我公司现在有产品用法拉电容给时钟芯片供电,现在发现时钟只要一断电,过不太长时间时钟就会丢失,不知道为什么,上图就是设计图纸,图中只是把法拉电容按普通电池形式进行的连接,因为法拉电容有充电功能,我怀疑是这里设计不对,本人电路不太明白,想问一下,这个电路当有外电时,给时钟芯片供电的是外电5V,还是法拉电容的5V电?为什么,我怀疑是法拉电容供的电。如果电路设计有误,怎么改电路呢,是不是可以按充电电池的接法进行连接,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二极管选错了,PCF8563的掉电的工作电流才几百nA,但掉电时SS34的反向电流能达到mA级,0.5mA,肯定一会就把电容放空了;
这种电路有电时时间一长,因为工作电流才几百nA,二极管上基本没有压降,电容电压接近5V,并不是4.4/4.5V,所以注意点,电容耐压要高于5V以上,不然电容要鼓包

看简短的回复,一针见血,更是指明正向压降其实很低,而肖特基最大毛病就是漏电流大。换一个4148吧,20V25℃,才25nA,到5V,就更低了。
直中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选错了,PCF8563的掉电的工作电流才几百nA,但掉电时SS34的反向电流能达到mA级,0.5mA,肯定一会就把 ...

谢谢回复,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路是不是有外电时,也是法拉电容在供电?因为你说这个电路工作电流极小,外电和法拉电容中间隔了一个二极管,很长时间法拉电容的电容也不会降到4.2V左右,是吧?

你的意思是当掉电时,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太大,一会儿就把电容放空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掉电没多长时间,时钟就丢了。现在现场说是重来没有掉电时,也会丢时钟,这会是什么问题呢?这个电路怎么改一下呢?谢谢了!!!

网友A:
有外电时肯定是外电,长时间后不会是4.2V,肯定接近5V;
你想让电容上电压是多少V?
可以串联2个二极管(肯定要换型号),两个二极管中间接个电阻到地,例如1-3K的,保证第一个二极管输出会有0.6V左右的压降;

现场反应没掉电丢时钟很难判断:程序问题;干扰;甚至现场实际掉电,只是人员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外电时肯定是外电,长时间后不会是4.2V,肯定接近5V;
你想让电容上电压是多少V?
可以串联2个二极管(肯 ...

谢谢,对了,我又核对了一下,我的法拉电容是5.5V,你说有外电时肯定是外电供电,是不是因为5.5V>外电,它们中间的二极管不导通,也就是法拉电容到地这个线路没有电流,所以是外电供电?
因为,实际就是想有外电时,外电给供电,没外电时,法拉电容给供电, 法拉电容没电时,由外电充电,那么我现在的图纸是不是只把SS34换成1N4148就可以了呢? 谢谢!

网友B(2018-06-22):
你加两个二极管试一下

网友C:
楼主先测量一下PCF8563的功耗是多少?

网友D(2019-04-30):
我是做法拉电容的 你看看这个 我这个控制板 法拉电容给时钟芯片供电用的 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