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路大神!ASM固晶机:AD892-06操作问题

楼主(2018-05-23):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
ASM固晶机 AD892-06。在SETUP—>WAFER PROCESS—>theta calibration。具体这个操作怎么使用的,有人知道吗?

点进去之后,选择AUTO校准,但是MARK点不知道怎么选,所以点进去就会撞到极限动不了。

楼主:
感谢版主!但是还是没有找到我想要的信息,先感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但是还是没有找到我想要的信息,先感谢你!

固晶机AD892.pdf 100页操作手册有很详细的说明,细细啃.

网友B(2021-11-19):
感谢资料,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