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12V开关电源

楼主(2018-05-23):
新手一枚,暂时想找一个开关电源。要求是220转12V,然后后面接LED。LED以1HZ的频率闪烁。通过控制开关电源通断来实现。这就要求开关电源通电以及断电后的相应时间要短一些,这样才能在后面的LED表现出来。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了解这样的开关电源。推荐下。感激不尽。

网友A:
额外加个闪烁控制电路就可以了, 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外加个闪烁控制电路就可以了, 不复杂

后面的LED是成品了,再加也是下一批货材能加。这批肯定是没办法了啊。只能通过控制开关电源的通断来搞定。而且来的220的电的通断频率就是1HZ

网友B:
基本不可以,成品开关电源,滤波电容都很大,1S开关,估计LED还没有灭,又上电了,LED又亮了。

网友B:
而且你这么搞,没有哪个品牌的开关电源适合这个场合,很快就挂了。
或者,你的开关也很容易坏了,多大的冲击电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你这么搞,没有哪个品牌的开关电源适合这个场合,很快就挂了。
或者,你的开关也很容易坏了,多大的冲 ...

正常使用的话 电流在500MA以内的。。。完了。这下子来了好戏了。

网友C(2018-06-27):
大陆一级代理销售PI电源管理AC/DC芯片,AEM片式保护器件,英集芯IP快充协议芯片。可提供相关方案!

                                                                                                    香港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华迪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430436368 刘志刚
                                                                                                  传真:0755-82125518
                                                                                                  邮箱:David.liu@powertech-dist.com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地王大厦1813室

网友D:
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E:
一直在找电源方面的**,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