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定时器功能实现不了

楼主(2018-05-23):
这里我想用单片机定时器实现LED闪烁可是功能实现不了。单片机是STC8A8K64S4A12的,有谁能解释下吗?程序如下:
#include"stc8.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Timer0()
{
        TMOD|=0x01;
        TH0=(65536-40000)/256;
        TL0=(65536-4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
        while(1)
        {
                Timer0();
        }
}

void Init() interrupt 1 using 1
{
        u16 i;
        TH0=(65536-40000)/256;
        TL0=(65536-40000)%256;
        i++;
        if(i==50)
        {
                P55=~P55;
                i=0;
        }
}

新手程序,见谅啊!

网友A:
把 Time0(); 搬到 while 前面去; u16 i; 搬到main() 前面去, 大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Time0(); 搬到 while 前面去; u16 i; 搬到main() 前面去, 大概就可以了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Time0(); 搬到 while 前面去; u16 i; 搬到main() 前面去, 大概就可以了

搜了一会儿资料发现他竟然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会儿资料发现他竟然闪了“”“”“”

可能只是哪里接触不好,用开发板、洞洞板、和万用板,一定要注意接插件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C:
官方的下载软件就有例程,还有编译好的HEX直接下载测试,怎么就不试下呢?

网友D:
i没有初始值

网友E:
板凳是正解 加上接触不好

网友F:
的确有可能,执行不到里面,led不翻转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解决了,过了一会儿,我正玩手机的时候他就突然亮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过了一会儿,我正玩手机的时候他就突然亮闪了

呵呵。新入门容易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慢慢排查就好,一般不会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过了一会儿,我正玩手机的时候他就突然亮闪了

那还是没解决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