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里怎么也没有芯片N76E003的型号,已经崩溃,求办法

楼主(2018-05-23):
KEIL5里怎么也没有找到芯片N76E003的型号,已经崩溃,求办法!!怎么解决,求办法啊!

网友A:
装插件呀,不装肯定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插件呀,不装肯定找不到

请问插件叫什么?或者你有可以用的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插件叫什么?或者你有可以用的嘛?

找官网,我记得叫个keil的驱动来着,或者翻翻最近的帖子,手机不好找,不在电脑跟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官网,我记得叫个keil的驱动来着,或者翻翻最近的帖子,手机不好找,不在电脑跟前。 ...

谢谢已经解决

楼主:
大家千万注意,Nu-Link_Keil_Driver 2.04.6725这个驱动的安装地址一定得是KEIL的安装路径下。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卧槽,原来是你没有安装默认路径啊。

网友B:
千万不要随意更改默认路径,我安装软件都是默认C盘。从来不改。C盘留了150G的空间呢。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不要随意更改默认路径,我安装软件都是默认C盘。从来不改。C盘留了150G的空间呢。足够了。 ...

怎么说那,非常崩溃

网友C:
搞定了没呢,大家都说到问题上了吧

网友D:
pack下载最新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官网,我记得叫个keil的驱动来着,或者翻翻最近的帖子,手机不好找,不在电脑跟前。 ...

电脑的设备管理器 Nu Link 一直有感叹号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pack下载最新的就行了。

电脑的设备管理器 Nu Link 一直有感叹号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没呢,大家都说到问题上了吧

电脑的设备管理器 Nu Link 一直有感叹号怎么办

网友E:
【新唐】– Starter – 手把手教你 系列视频
https://bbs.21ic.com/icview-1656794-1-1.html?fromus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唐】– Starter – 手把手教你 系列视频
https://bbs.21ic.com/icview-1656794-1-1.html?fromuser=
(出 ...

电脑的设备管理器 Nu Link 一直有感叹号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的设备管理器 Nu Link 一直有感叹号怎么办

重装nulink驱动。

网友F:
前两天才用,装了驱动直接可以用

网友:
用keil4也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脑的设备管理器 Nu Link 一直有感叹号怎么办

Nu link驱动没有安装成功吧,你用的什么系统啊

网友H:
mdk安装在别的盘也行,需要一步操作
把C:\Keil_v5目录整个剪切到需要的盘里,这里举例F盘。
管理员运行cmd命令行:mklink /d "C:\Keil_v5" "F:\Keil_v5"
这时c盘里的C:\Keil_v5已经整体镜像到F盘,安装还是c盘,实际数据都在F盘,解决了C盘不够用的情况
类似的必须安装在c盘的软件都可以这样解决
别告诉别人哦!

安装还是选C盘!安装还是选C盘!安装还是选C盘!

楼主:
需要什么支持包,说清楚一些

网友I:
1. 确认在装NU-LINK的驱动包的时候,USB接口驱动也安装了。
2.好像直接从官网下载的最高版本的驱动对C51,有点问题。
   建议安装安装: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_v2.00.6561这个以下的版本

我作为初学者,也遇到你的问题,是论坛的网友告知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J(2019-06-28):
问题解决没,我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