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疑难杂症

楼主(2018-05-23):
   我在用新唐的nulink时会 No ICE Device Found,please cheak the link;开发环境是keil5.每次我插nulink时电脑都会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我安装了nulink的驱动也不行。我用公司的台式电脑不行,自己的笔记本就ok,我想请教给位你们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主板有问题,可能主板USB驱动电流不够。,换个主板吧。另外电源也要换450W以上的。

网友B:
无语了,我的是ThinkPad笔记本,也是不行,我相信不仅仅是PC的问题,新唐的驱动程序肯定也有原因,兼容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语了,我的是ThinkPad笔记本,也是不行,我相信不仅仅是PC的问题,新唐的驱动程序肯定也有原因,兼容性不 ...

我都搞了一天多了,突然坚信那句话,今天搞不定的事情明天也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问题,可能主板USB驱动电流不够。,换个主板吧。另外电源也要换450W以上的。 ...

难道我用了太多usb口了?

网友C:
公司买电脑,负责采购的吃回扣,1万块买的电脑实际上4000都不到。。中间的差价都被人吃了,我们公司也是,买的垃圾电脑七千多,经常蓝屏,我查了一下是主板性能差,也是前面的USB接口经常没法烧录程序,驱动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买电脑,负责采购的吃回扣,1万块买的电脑实际上4000都不到。。中间的差价都被人吃了,我们公司也是, ...

悲剧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公司电脑的硬件问题。建议找电脑生产厂家

我不是应该拿个万用表测一下,如果是这个问题岂不是没得玩了

网友C:
哈哈,所有的USB接口都试过了?

网友E:
哈哈,有的电脑好用,有的不好用,肯定跟开发板和软件无关了。

网友F:
遇到过,我的笔记本三个USB接口,2个USB3.0,一个USB2.0 。有的开发板只能在USB2.0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所有的USB接口都试过了?

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有的电脑好用,有的不好用,肯定跟开发板和软件无关了。

那不好用的电脑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我的笔记本三个USB接口,2个USB3.0,一个USB2.0 。有的开发板只能在USB2.0上用。 ...

我的好像都不行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都搞了一天多了,突然坚信那句话,今天搞不定的事情明天也搞不定, ...

我听论坛里的大神那样说,换了后面的usb,同时找2.0的,竟然人魔狗样的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好像都不行呀

真的是3.0不行,而且前面的2.0也不行。

楼主:
就剩一两个没试,没想到nulink那么矫情,3.0不行,前面的usb2.0也不行

网友G:
驱动要装在要求的路径,没装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要装在要求的路径,没装错吧?

没装错,问题已经解决了,nulink不支持usb3.0,我用的台式机前面的usb也不行后面的才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都搞了一天多了,突然坚信那句话,今天搞不定的事情明天也搞不定, ...

这话有道理,,,我弄了个TI的老板子,都他娘放弃了,我在win10上不行,他奶奶的,人家说以前在xp上可以,,,我去哪儿找XP。。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真的是3.0不行,而且前面的2.0也不行。

电脑前面的基本上都不行,不知道为毛。。。现在的电脑越来越没古代的好用了。

网友H:
看完你们的回复,发现你们最后都好了,我这板子可咋办,**TI他大爷,说放弃就放弃了。。。让我这咋办。。。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装错,问题已经解决了,nulink不支持usb3.0,我用的台式机前面的usb也不行后面的才可以 ...

那就奇怪了,我当时用的也是3.0,理论上3.0是向下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话有道理,,,我弄了个TI的老板子,都他娘放弃了,我在win10上不行,他奶奶的,人家说以前在xp上可以 ...

换种方法,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吗。虽说不放弃是种好品质,可有时搞不定只能放弃,

网友I:
这个传说中的兼容能力,看来不太可靠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装错,问题已经解决了,nulink不支持usb3.0,我用的台式机前面的usb也不行后面的才可以 ...

并不是3.0的问题(去了解一下3.0的接口就知道了),而是供电不足问题,原因可能是线太长(还要考虑机箱内的线长)。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并不是3.0的问题(去了解一下3.0的接口就知道了),而是供电不足问题,原因可能是线太长(还要考虑机箱内 ...

真的假的,我的电脑为何用3.0接口识别不出来。2.0接口就好好的?我两台电脑都这鬼样子。

网友J:
3.0如果不兼容2.0,那早就闹翻天了,还能推广开?

另外,我刚刚也特地试了下,把nulink插到3.0口上,程序下载正常的很。我是笔记本,所以不存在线长供电的问题。
如果是台式机,不管是不是3.0,如果是从主板引线过来的接口(最典型就是前置USB),性能总是差一点(大多数线材较细)。
个别遇到3.0的不兼容,也不排除主板驱动的问题。

@胖子孙 :加油!
我也不知道呀,现在又出现幺蛾子了;哭笑不得
@xuanhuanzi

网友K:
我也有个开发板,据给我的人说,他没用过,是新的。但是在电脑上驱动都安装好了,软件识别不到。

网友L:
电脑问题,有时候搞不懂是咋回事,也不知道配电脑时候怎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