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师范类大学,到底搞不搞研究?

楼主(2018-05-23):
也不知中国的师范类的大学,是不是很普通理工科院校相同,教育模式是不是相同,没接触过,感觉很神秘。

但看师范类学校老师发表**,给人感觉怪怪的,教材上现成的东西,他归纳总结一下,就发表了,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

总而言之,他们发表的**太奇怪了。

楼主:
这几乎全都是教材上的东西,没有任何新意,居然有4个作者:

楼主:
师范学校老师太猛了,跑教材上照抄老掉牙的定理,没有任何创新:

楼主:
教材上课后习题,被他抄去变成论文正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教材上课后习题,被他抄去变成论文正文了:

楼主:
【沒考虑到仿真模型的准确性,当然又以为发现新大陆,而闹出笑话。】

关键是教材上理论推导时,前提是小电流注入,他这个Va都块逼近Vbi了,大电流注入时包括串联电阻在内的一堆因素都要考虑了。

网友A:
俺就是师范大学毕业的。

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那个学校的老校长康德哲学研究牛X的很。陕西师大在超声波方面还可以吧?

网友B:
去过一个师范类的学校,就是感觉学习氛围特别不错,研究的话,肯定有人搞

网友C:
研究什么。

谢谢大家!

所谓的“研究”应该是属于“现实工程项目中的问题”。

否则没有什么可研究的。

现实工程中的问题,被工程技术人员认为“只能用数学方法”而他们自己“又自认为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才会形成一个现实中的工程技术问题。

如果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的“理论水平”足够高,那么他们不需要“大学或研究机构”,就能自己解决。

所以,任何所谓的“科研项目”来自现实的工程项目中的问题。

而书呆子们,恰好无法理解本大师的这个重要教导,以为从“教科书“中”挖掘“一些”题材“,就可以”凑足论文“,就可以评职称了。

Well,这号人其实连”书呆子“都不如,本大师说的”书呆子“是30多年前的那种”纯粹想做学问“,但目标和方法,都不对而导致的”书呆子“的东西,都不如,至少后者也完全为了职位和名利,而确实”想做学问“,就像他们所”崇拜的“那些所谓的”知名人士“一样。

说什么,关于《歌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毒害了很多人。事实上,任何教科书都可以如同《歌德巴赫》猜想一样地”毒害“人们。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书呆子永远都会存在的,不切实际又有”偶像崇拜“的教科书受害者们,几乎都沦为书呆子的下场。

即使国外30多年的科研机构,书呆子也是大量存在的。与”师范院校“不同的就是,他们有点”项目“可做,而”师范类学校“是没有”课题“可做的,因为师范类学院,主要就是”教书育人“,无需发明创造,也无人把现实的工程问题交给”师范学院“来做。

师范学院的人,当然为了凑足论文,而不得不”挖空心思“地寻找教科书的”漏洞“了。

事实上,Lz也比师范类的人物,强不了多少,甚至还不如。

其实Lz什么都不是。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那么所谓的”中国的高等学校“就比”师范类学校“强很多吗?

谢谢大家!

从来没有的事。

非师范类的”高等学校“的,也是书呆子,因为与师范类的一样,也想”教书育人“,所谓总是不想解决实际问题,而只是从理论上”说明一点“,就可以**文凑数了。

非师范类的”高等学校“的论文,都不是”原创“,而是找国外的”热门课题“的”漏洞“,装成”专家“的样子,来凑论文数量而已。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起码作为。

只要跟着国外的”热门课题“走,就总有”饭吃“,才是中国高等学校的论文的唯一动机,或这个项目被拨款了,或被基金支持了。

还是那句老话:真正的发明创造,有意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中国高等学校的”论文“,充其量能完善一点国外的热门课题,其他则一文不值。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教书的人确实就是应该研究书本上已经有的东西啊?他的主业就是把书本上的东西传达给学生,所谓言传。他为什么要做书本上还没有的前沿的探索?如果必须做这类前沿研究,也应该是和他的学生一起做,在此过程中让学生学会实践的方法和态度,所谓身教。最终取得什么成果不是重点啊。

我大学里学机械专业,最喜欢上的课是“金属加工工艺学”,因为这个老师曾经下放到工厂里当过好多年的工人,他讲课的风格跟其他老师不一样。我做为学生我真的不需要这位老师去研究什么“十轴联动数控加工系统”这种尖端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