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咪头和普通咪头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8-05-23):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对换, 数字咪头叫硅麦克风,内部有电路

硅麦克风AW8610LGR_产品手册

网友B(点评):
数字咪头或许可叫硅麦克风,但硅麦克风不一定是数字咪头

网友C:
一个是数字信号  一个是模拟信号输出  你合计能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对换, 数字咪头叫硅麦克风,内部有电路

硅麦克风好像 也分数字和模拟的?

@xch

网友B(点评):
传感器部分都一样都是模拟,输出接口可以是模拟和 PDM 两种。有没有其他数字接口不得而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硅麦克风好像 也分数字和模拟的?

@xch

是的拉,硅麦由于体积小,所以把A/D转换滤波等电路也集成在一起,被商家称之为数字咪头.单个硅麦是模拟的.普咪个头大,要整成数咪得一堆东东,只能称模块了.

网友D:
完全不同的东西,不能直接替换。数字MIC是在常规MIC的基础上加装放大、ADC等电路的集成式器件。

网友E:
数字咪头,电路将咪头信号放大并ADC后输出数字信号(比如PCM或PWM)。
普通咪头输出模拟信号。

网友F(2020-03-14):
不能直接替换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