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的烧录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23):
1.请问ST移植到GD是不是只要改动TIME_OUT那里就可以了。
2.由于ST的内部时钟是默认开启的,请问GD的内部时钟是不是也是默认开启的?如果不焊外部晶振的情况下,可以自动切换到内部?
3.用STlink可以直接给GD烧录程序吗?
4.就在码字的时候,板子突然有反应了,等了20多分钟,只是切换了一个高低电平!

网友A:
最好用GD官方给的库来写 用st的库来修改会有很多问题 实测gd32f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GD官方给的库来写 用st的库来修改会有很多问题 实测gd32f130

第一次上手,请问去哪里下载,库的名称都一样吗?请问烧录可以用ST LINK V2烧录吗?还是得必须用Jlink?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上手,请问去哪里下载,库的名称都一样吗?请问烧录可以用ST LINK V2烧录吗?还是得必须用Jlink? ...

资料下载链接:http://gd32mcu.21ic.com/documents
烧录的话建议使用DAP仿真器,比较便宜好用
推荐个网址给你吧:https://www.jixin.pro/shop(比较便宜而有用的干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下载链接:http://gd32mcu.21ic.com/documents
烧录的话建议使用DAP仿真器,比较便宜好用
推荐个网址 ...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