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 LINK运行灯常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5-23):
SC LINK运行灯常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SC LINK进入了固件升级模式,重新插拨SC LINK可以解决

网友B:
确定没有看错?我那个棒棒的,不会乱闪

网友C:
按住按键插USB会进入固件升级模式

网友C:
升级一下固件,然后再重新插USB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