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烧录时SC LINK四个指示灯同时闪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5-23):
烧录时SC LINK四个指示灯同时闪烁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烧录目标板/芯片的VDD和VSS有短路,排除短路故障之后再进行烧录

网友B:
刚上电的时候也会出现四个灯同时闪烁,应该是状态指示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上电的时候也会出现四个灯同时闪烁,应该是状态指示吧

烧录时,楼主指出的是

网友D:
过载了,烧录的时候目标板不能使用外接供电,只能使用仿真器供电。

网友E(2018-07-10):
那也就意味着不能在线调试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也就意味着不能在线调试啊

可以在线调试,进入仿真之前必须使用仿真器供电,进入仿真之后可以把外接电源接上

网友E:
哦哦哦  这样的话也不错啊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瞬间电流点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