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的92F8547,管脚比较多怎么用PRO52来批量烧录?

楼主(2018-05-23):
赛元的92F8546怎么用PRO52来烧录,有对应的转接板吗?我看上面只能放28PIN的IC,我这颗是48PIN要怎么烧录?

网友A:
有转换座的。

楼主:
可以从PRO52侧面的烧录接口引线到芯片管脚进去烧录,刚有问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从PRO52侧面的烧录接口引线到芯片管脚进去烧录,刚有问清楚了。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