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 P0.3引脚输入低电平后导致运行速度变慢

楼主(2018-05-23):
HC89S003 P0.3引脚输入低电平后导致运行速度变慢,差不多降速3倍,求高手指点。

网友A:
P0.3引脚设置什么模式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中断,程序没有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3引脚设置什么模式

设置成带上拉输入模式 GPIO_Init(GPIOT0,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          //P03带上拉输入 按键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中断,程序没有处理好?

中断没开,不过会不会默认开启,我查查PDF,查到了,是串口中断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置成带上拉输入模式 GPIO_Init(GPIOT0,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          //P03带上拉输入 按键1 ...

查到了,是串口中断了,谢谢!

网友(2022-03-18):
芯圣一级代理商 出芯圣ic  价格优势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