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如何选择性价比更高的电源?

楼主(2018-05-23):
本文转载于公众号:安泰测试

一般情况下,所有的电子设备都需要供电才能正常工作,而对于电源来讲,就是为电子设备提供电能的装置。根据电源性质的不同,可将电源分为交流电源和直流电源两大类。

交流稳压电源和直流稳压电源

一. 交流稳压电源
参数调整(谐振)型; 自耦(变比)调整型; 开关型交流稳压电源。

二. 直流稳压电源
直流稳定电源按习惯可分为化学电源,线性稳定电源和开关型稳定电源。

那么如何选型呢?需要了解以下几点:

1、输出类型
电源是电子工程师最常接触的仪器,选择电源首先需要选择电源的类型:直流电源、交流电源、变频电源、特种高压电源等。

2、输出电压
电源所能输出的电压范围。同时需要选择是否需要恒电压输出和过电压保护。

3、输出电流
电源所能输出的电流范围。同时需要选择是否需要恒电流输出和过流保护。

4、输出功率
当电源满载时所能输出的最大功率值。

5、通道数
输出供电接口的路数。

6、纹波
由于直流稳定电源一般是由交流电源经整流稳压等环节而形成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在直流稳定量中多少带有一些交流成分,这种叠加在直流稳定量上的交流分量就称之为纹波。纹波越小将对电路的工作影响将越小。

7、负载调整率
当输入电压不变,负载从零变化到额定值时,输出电压的变化。通常用百分比表示。

8、输出电压编程精度
可编程电源设定值与实际输出值之间的偏差。

9、通信接口
因现在很多大功率电源都是装配在某些特定系统中,所以系统需要哪些特定的通讯接口必须在购买前期进行沟通确认。

电源主要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东电化兰达(TDK-lambda)
阿美特克(AMETEK)
艾德克斯(ITECH)
泰克(Tektronix)
普源精电(Rigol)
吉时利(Keithley)
固纬(GWINSTEK)
恩乃普(NF)
中茂电子(Chroma)
菊水(KIKUSUI)

选型注意事项
电源选择时一定要注意考虑电源的用途。例如:对于电容器老炼来说,纹波只要不是太大,一般对电容器老炼质量不会构成影响,所以普通电源即可。而对于高速数字电路,纹波和噪声达到一定幅值后会干扰数字逻辑电路的正常工作,引起误触发和逻辑错误。这时对于电源的选择就应是高精度低纹波和低噪声的电源。

如果有仪器仪表需要维修或租赁都可以找我们
淘宝店铺:安泰仪器设备技术支持与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