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51的两种读写DS12C887的代码分享

楼主(2018-05-23):
1. 采用外部RAM的方式读写
2. 采用INTEL总线时序要求的方式读写

用的AT89S52都进行了测试,都可用,在此分享下

DS12C887.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DS12C887.h"

#if READ_WRITE_WITH_EXTERNAL_RAM

/*

采用外部RAM的方式读写

AT89S52 read time successfully

DS12C887 接法为

GND -          MOT - 1                                24 - VCC  - +5V
                   N.C.- 2                                23 - SQW
                   N.C.- 3                                22 - N.C.
P0.0 -  AD0 - 4                                21 - N.C.
P0.1 -  AD1 - 5                                20 - N.C.
P0.2 -  AD2 - 6                                19 - /IRQ
P0.3 -  AD3 - 7                                18 - /RESET  - +5V
P0.4 -  AD4 - 8                                17 - DS    - RD(P3.7)
P0.5 -  AD5 - 9                                16 - N.C.
P0.6 -  AD6 - 10                                15 - R/W   - WR(P3.6)
P0.7 -  AD7 - 11                                14 - AS   - ALE
GND -   GND - 12                                13 - /CS  - GND

*/

unsigned char time[6] = {18,5,23,15,17,0};

void SetupDs12c887(void)
{

        REGISTERA = 0x70;
        REGISTERB = 0xa2;

        TIME_YEAR = NUM2BCD(time[0]);
        TIME_MONTH = NUM2BCD(time[1]);
        TIME_DATE   = NUM2BCD(time[2]);

        TIME_HOUR   = NUM2BCD(time[3]);
        TIME_MINUTE  = NUM2BCD(time[4]);
        TIME_SECOND   = NUM2BCD(time[5]);

        //计时开始
        REGISTERA = 0x20;
        REGISTERB = 0x22;

}

void ReadDs12c887(void)
{

        time[0] = BCD2NUM(TIME_YEAR);
        time[1] = BCD2NUM(TIME_MONTH);
        time[2] = BCD2NUM(TIME_DATE);

        time[3] = BCD2NUM(TIME_HOUR);
        time[4] = BCD2NUM(TIME_MINUTE);
        time[5] = BCD2NUM(TIME_SECOND);

}

#else

/*

采用INTEL总线时序要求的方式读写

AT89S52 read time successfully

DS12C887 接法为

GND -          MOT - 1                                24 - VCC  - +5V
                   N.C.- 2                                23 - SQW
                   N.C.- 3                                22 - N.C.
P0.0 -  AD0 - 4                                21 - N.C.
P0.1 -  AD1 - 5                                20 - N.C.
P0.2 -  AD2 - 6                                19 - /IRQ
P0.3 -  AD3 - 7                                18 - /RESET  - P2.7
P0.4 -  AD4 - 8                                17 - DS      - P2.6
P0.5 -  AD5 - 9                                16 - N.C.
P0.6 -  AD6 - 10                                15 - R/W   - P2.5
P0.7 -  AD7 - 11                                14 - AS    - P2.4
GND -   GND - 12                                13 - /CS   - P2.3
*/

sbit RESET = P2^7;
sbit DS           = P2^6;

sbit RW = P2^5;
sbit AS = P2^4;
sbit CS = P2^3;

unsigned char time[6] = {18,5,23,15,17,0};

/*****************************************************
函数功能:向DS12C887写数据
入口参数:dat,add
***************************************************/
void Write887(unsigned char add, unsigned char dat)
{
   CS=0;
   AS=1;
   DS=1;
   RW=1;
   P0=add;         //先写地址
   AS=0;
   RW=0;
   P0=dat;         //再写数据
   RW=1;
   AS=1;
   CS=1;
}
/*****************************************************
函数功能:向DS12C887读数据
入口参数:add
***************************************************/
unsigned char Read887(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DS_date;     //定义DS12C887日期时间变量
   AS=1;
   DS=1;
   RW=1;
   CS=0;
   P0=add;           //写地址
   AS=0;
   DS=0;
   P0=0xff;
   DS_date=P0;    //读数据
   DS=1;
   AS=1;
   CS=1;
   return DS_date;
}

void SetupDs12c887(void)
{

        Write887(REGISTERA,0x70);
        Write887(REGISTERB,0xa2);

        Write887(TIME_YEAR, NUM2BCD(time[0]));
        Write887(TIME_MONTH, NUM2BCD(time[1]));
        Write887(TIME_DATE, NUM2BCD(time[2]));

        Write887(TIME_HOUR, NUM2BCD(time[3]));
        Write887(TIME_MINUTE, NUM2BCD(time[4]));
        Write887(TIME_SECOND, NUM2BCD(time[5]));

        //计时开始
        Write887(REGISTERA,0x20);
        Write887(REGISTERB,0x22);

}

void ReadDs12c887(void)
{

        time[0] = BCD2NUM(Read887(TIME_YEAR));
        time[1] = BCD2NUM(Read887(TIME_MONTH));
        time[2] = BCD2NUM(Read887(TIME_DATE));

        time[3] = BCD2NUM(Read887(TIME_HOUR));
        time[4] = BCD2NUM(Read887(TIME_MINUTE));
        time[5] = BCD2NUM(Read887(TIME_SECOND));

}

#endif

//----------------------------------------

DS12C887.h

#ifndef __DS12C887_H__

#define __DS12C887_H__

//1: 使用外部RAM方式读写   0:采用INTEL总线方式按时序要求的方式读写
#define READ_WRITE_WITH_EXTERNAL_RAM 0

#if READ_WRITE_WITH_EXTERNAL_RAM

#define NUM2BCD(x) ((((x)/10)<<4)|(x%10))
#define BCD2NUM(x) (((x)>>4)*10 + ((x)&0x0f))

#define TIME_SECOND XBYTE[0xff00]
#define TIME_MINUTE XBYTE[0xff02]
#define TIME_HOUR   XBYTE[0xff04]

#define TIME_DAY   XBYTE[0xff06]
#define TIME_DATE  XBYTE[0xff07]
#define TIME_MONTH XBYTE[0xff08]
#define TIME_YEAR  XBYTE[0xff09]

//控制寄存器
#define REGISTERA XBYTE[0xff0A]
#define REGISTERB XBYTE[0xff0B]
#define REGISTERC XBYTE[0xff0C]
#define REGISTERD XBYTE[0xff0D]

void SetupDs12c887(void);

void ReadDs12c887(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time[6];

#else

#define NUM2BCD(x) ((((x)/10)<<4)|(x%10))
#define BCD2NUM(x) (((x)>>4)*10 + ((x)&0x0f))

#define TIME_SECOND 0
#define TIME_MINUTE 2
#define TIME_HOUR   4

#define TIME_DAY   6
#define TIME_DATE  7
#define TIME_MONTH 8
#define TIME_YEAR  9

//控制寄存器
#define REGISTERA 10
#define REGISTERB 11
#define REGISTERC 12
#define REGISTERD 13

void SetupDs12c887(void);

void ReadDs12c887(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time[6];

#endif

#endif

//-----------------------------------------------------------

main.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DS12C887.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32;

typedef signed char s8;
typedef signed short s16;
typedef signed int s32;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
        //TL1 = ;
        //注意查找编程器在22.1184MHz下9600的初值计算

        TH1 = 0xFD;
        TL1 = 0xFD;
        //晶振在MCU下面,暂时认为是11.0592MHz

        PCON = 0x00;

        SCON = 0x50;
        //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SI
        //选择工作模式1使能接收,允许发送,允许接收

        ES = 1;
        EA = 1;

        TR1 = 1;

}

void Printc(u8 x)
{
        SBUF = x;
        while(TI==0);
        TI = 0;
}

void sendbuf(void *ucabuf, u32 len)
{
        u32 i;
        char *pbuf;
    pbuf = ucabuf;

        for (i = 0; i < len; i++)
    {
       Printc((unsigned char)pbuf[i]);
    }

}

void Prints(u8 * pd)
{
        while((*pd)!='\0') //发送字符串,直到遇到0才结束
        {
                 Printc(*pd); //发送一个字符
                  pd++;  //移动到下一个字符
        }
}

void trace(const char *format, ...)
{
    //if (debug)
    //{
        char sbuf[30] = {0};
        u16 slen;

                va_list ap;
        va_start(ap, format);
        slen = vsprintf(sbuf, format, ap);
        va_end(ap);

                //PortSend(1, (uchar *)sbuf, (uint)slen);
        //DEBUG_SEND_STR(sbuf);

                //UARTSend(0, (u8 *)sbuf, (u16)slen);

                Prints((u8 *)sbuf);

        //}
}

void printbuf(char *title, void *ucabuf, u32 len)
{
    u32 i;
    char *pbuf;
    pbuf = ucabuf;

    //if (debug)
    //{
        if (title != NULL)
        {
            trace("\r\n%s->", title);
        }
        else
        {
            trace("->");
        }

        for (i = 0; i < len; i++)
        {
            trace("[%d]%02x ", i, (unsigned char)pbuf[i]);
        }

        trace("\r\n");
    //}
}

void delay_500ms(void)
{

        u8 i,j,k;

        for(i=15;i>0;i--)
        for(j=202;j>0;j--)
        for(k=81;k>0;k--);

}

void main(void)
{

        u8 buf[10] = {0};

        Uart_Init();

        SetupDs12c887();

        while(1)
        {
                ReadDs12c887();

                sendbuf(time, 6);

                delay_500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