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一般开关电源板用的那种黄色的板材叫什么名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5-23):
环氧绝缘板

楼主:
有没有英文缩写之类的?

网友A:
国内常见的叫 3240, 一般是 FR-4 级别的. 其他就不大清楚了

网友B:
应该是CEM-1,半玻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EM-1,半玻纤板。

嗯,现在主流是CEM-1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现在主流是CEM-1吗?

不是主流不主流,看需求。
CEM-1只适合单面板,不能做双面板。
如果是低端单面板,可以使用这种。
如果双面板,一般就得FR4一类了。
最低档的纸板,不阻燃,不能用于开关电源。
再好一点是阻燃纸板,
在往上就是半玻纤板CE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