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用LM324文氏桥振荡出正弦波,但正弦波有明显的失真

楼主:
我目前在做电子设计竞赛的培训,在焊接文氏桥电路振荡出正弦波时出现问题,希望可以得到解答~

上图是我的电路图,焊出来以后出现了问题,发现正弦波有明显的失真,如下图所示:

在调大反馈电阻后,波形图如下,除去由于放大倍数过大而出现的削顶问题,正弦波在上升下降沿还出现了坎:

我已经在LM324的输出端接1k电阻到地,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希望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2018-05-24):
把除R2、R5之外所有电阻放大10~100倍,电容同比减小试试看。

网友B:
这电路是必然失真的。。。。。吧?

网友C:
没限幅电路也能勉强能够调出不削顶(底)的正弦波,温度一变就不行了。另外,此电路没有给出测量探头的接地点,不太好讨论。

网友D:
用模拟电路做振菹器,起振难易与失真度是一对矛盾,不可调和。只能做到1%失真,已是较好的了,如要得到精密的完美的(失真度低的),非要DDS不可,成本高的问题 。

网友E:
你可以换一个运放试试.

网友F:
R2 R5连接点加个电容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