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推荐一款模拟开关芯片

楼主(2018-05-23):
(无正文)

网友A:
pA级漏电流是指的数据口上的漏电流吗?这个参数一般都是最大1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级漏电流是指的数据口上的漏电流吗?这个参数一般都是最大1uA

我看到一款max326说最大漏电流10p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一款max326说最大漏电流10pA

看下规格书中的测试条件。
这个值一定是在低输入电压下测试的

网友B:
我正在用DG444,不知道能不能通交流。漏电流也挺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用DG444,不知道能不能通交流。漏电流也挺大的。

真土豪
DG444如果单电源供电,交流信号不叠加直流偏置的话负半周就被削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土豪
DG444如果单电源供电,交流信号不叠加直流偏置的话负半周就被削掉了。 ...

双电源供电的,我一直以为DG444只能单向导通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电源供电的,我一直以为DG444只能单向导通呢。

双电源供电就不用担心了,交流当然可以通过的。
模拟开关是没有方向的

网友C(2021-06-23):
74hc4053D 一直用的 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