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正弦波发生电路(5W)

楼主(2018-05-24):
目前需要用到一个正弦波电路,技术要求:输出:50Hz/36V    功率:3~5W,请高手推荐一个!或者用什么芯片产生也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0.33944193CmW5Fv&id=42177948573

https://item.taobao.c ...

谢谢回复!这两种输出电压幅度都达不到3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两种输出电压幅度都达不到36V。

这只是信号发生器,后面得加功放.

网友B:
使用现场有220V电源的话,一只36V变压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信号发生器,后面得加功放.

后面怎么加?有相关资料推荐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现场有220V电源的话,一只36V变压器就可以了。

现场没有市电电源

网友C:
如果只是零时使用,搞个逆变器,蓄电池,再搞个工频变压器就搞定了。
如果是做产品,用个线性放大电路就能搞定了。

网友D:
顺问前辈:有没有5w左右DC12v转AC220v逆变器电路方案推荐?如有现成产品推荐也可。多谢!

网友D:
最好有输出使能端,便于控制

网友E:
如果电源电压比较低,就用一个振荡器输出50HZ再用音频功放接变压器输出。
如果电源电压比较高,就用一个振荡器输出50HZ再用音频功放输出。

网友C:
说一下你这个50Hz/36V电源是干什么用的,说不定用其它电源也可以,不一定必须50Hz/36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源电压比较低,就用一个振荡器输出50HZ再用音频功放接变压器输出。
如果电源电压比较高,就用一个振 ...

电源电压比较低,音频功放这块比较生疏,看看资料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比较低,音频功放这块比较生疏,看看资料先。谢谢!

加一个大功率三极管放大就行了.用36v供电,信号用100uF电解耦合到大功率三极管基极.当然基极偏置是必需的,使之处于线性放大区.
音频功放要36v供电的也不大好找.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场没有市电电源

那你的供电哪来?

网友G:
正在搞逆变可以实现你这个

自己做逆变+变压器,可以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场没有市电电源

那合适的方案要看你用来干什么。

网友E:
楼主说了这么多,一直没提供电源的参数,电源的电压与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