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keil下载程序 擦除flash块问题

楼主(2018-05-24):
本人接触keil和stm32时间不长,目前使用一块F401的芯片,flash大小是256K。
目前因为搞升级功能,写了个引导程序。 我开始设定是这样的,引导程序起始地址是0x08000000,size是默认的0x40000,也就是256K。 应用程序起始地址定为0x08003000,长度也是默认的0x40000.
引导程序编译后的大小不足1k。
开始我怎么都无法跳转应用程序成功,后来发现我用keil下载程序之后,发现0x08000000到0x08003fff,也就是16K的flash空间全部擦除了,从0x4000开始数据不是0xFF。后来我将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调整为0x4000,一切都正常了。
我的疑问是,这个stm32的flash擦除为什么直接擦除了16K?我看资料说的好像是一块2KB大小。 还是说有其他什么门道?

网友A:
不同芯片,擦除的块大小是不一样的,具体看芯片手册

网友B:
编译后可以定位到操作函数的原型,看看怎么定义的。

网友:
不清楚,看你用的哪个擦除函数了。

网友C:
能解决就好,16k也太大了吧

网友D:
这是一颗全新的IC
尺寸6x8mm,LGA-8封装,容量从1Gbit到8Gbit
NAND flash内核,走SD 协议,完美兼容TF卡,只要有CPU直接SD 接口,可以直接使用。
相对于T卡的好处,贴片式T卡可以直接焊在在PCB上,增加了产品的稳定性,另外尺寸比TF卡小,大概只有TF卡的五分之一,节省一个卡槽。
贴片式的形式,也减少了TF卡反复插拔造成接触不良的问题,也增强了可靠性,不容易因为产品的碰撞导致TF卡的脱落。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贴片式T卡是用芯片级的封装技术,使用 的NAND是属于比较好的wafer,保证是good die。不会像TF卡,所使用的wafer参差不齐,这也是我们比较好的一个优势,贴片式TF使用的是SLC NAND,擦写次数能到达10万次。

郭先生
QQ919650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