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法拉电容问题,请高手指导。

楼主(2018-05-24):
我的问题是我公司现在有产品用法拉电容给时钟芯片供电,现在发现时钟只要一断电,过不太长时间时钟就会丢失,不知道为什么,上图就是设计图纸,图中只是把法拉电容按普通电池形式进行的连接,因为法拉电容有充电功能,我怀疑是这里设计不对,本人电路不太明白,想问一下,这个电路当有外电时,给时钟芯片供电的是外电5V,还是法拉电容的5V电?为什么,我怀疑是法拉电容供的电。如果电路设计有误,怎么改电路呢,是不是可以按充电电池的接法进行连接,谢谢了!! 注:法拉电容为5V电

网友A:
分析漏电的因素吧.
1. I2C 总线的漏电, 可能通过上拉电阻,或者 MCU 端口泄露了
2. 还有 个因素, 电容的质量, 和 二极管的漏电流, 也别忽略了检查

网友B:
SS34的漏电流比较大.用1N4148之类.加限流电阻 0.33F的电容

网友C:
硬件的问题要有硬件的思路,测量RTC电路的工作电流是否正常,再测试法拉电容的下降时间。
没有数据,就没有分析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