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高灵敏模式和高可靠模式,这两者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8-05-24):
SC92F8372 datasheet上面说有双模触控,分为高灵敏模式和高可靠模式,这两者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双模触控是指芯片内含两种模式的触控架构,高灵敏度模式灵敏度高,可以获得更佳的用户体验,高可靠模式的抗干扰能力强,可以通过注入电流10V测试。具体的差异规格书上也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