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般学习python使用哪款开发软件较好?

楼主(2018-05-24):
本人初学者,询问一下各路大神,哪款开发软件更大众化,更多人使用?

网友A:
编辑器吗,随便找一个你熟悉的

网友B:
平时一般用 notepad++ 就够了

网友C(2018-07-31):
我是安装了Python3.6.5,然后用Notepad++
另外也用过微软的visual code

网友C(2019-03-08):
另外用Notepad++这个小文本软件也可以。然后你电脑安装Python环境。在这个小软件的插件里找到Py的相关插件,安装到插件的文件夹。

网友D(2019-06-19):
我们初学者还是找个专用的吧,有问题查起来方便点,我用PyCh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