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QFN24封装的芯片是单片机吗?

楼主(2018-05-24):
最近研究了一下某宝买来的低电压小型UPS,外围原理都搞明白了,唯独搞不清控制芯片到底是个啥玩意。首先没有LDO、DCDC、稳压管等器件,芯片24脚通过10欧电阻连到了输入电源(最大可达28V),18脚电压始终是6V(貌似是输出),10脚电压始终是3.3V(貌似也是输出)。

网友A:
是单片机啊,这种是专门用来做逆变用的,好多逆变模块里都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单片机啊,这种是专门用来做逆变用的,好多逆变模块里都有这个

原来如此

网友B:
应该是带PWM的MCU,类似变频器。
UPS应该只要二路带死区互补PWM,驱动上下开关,LC滤波,输出就是正弦波了,效率好,失真小。
但是MCU直接接28V直流的,估计是专用芯片了。

网友C:
。。。。。。
这种就是专门的电源管理IC。。。
怎么可能是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
这种就是专门的电源管理IC。。。
怎么可能是单片机。。。

市面上有没有可以参考的芯片型号可以PWM驱动MOS管恒流给电池充电,还可以驱动MOS管通断以选择电池还是主电源供电。

网友C:
似乎LT,TI都会有这类产品,不过我不了解具体器件,不能肯定。。。。

网友C:
似乎LT,TI都会有这类产品,不过我不了解具体器件,不能肯定。。。。

多谢

网友D:
是QFN24

是QFN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