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问有没办法解决负压问题

楼主(2018-05-24):
我想输入到CPLD中,因为CPLD的工作电压为0~3.3V,但是我现在处理完的方波为1.8V~-1.8V,有没有办法解决掉负压部分。。

网友A:
用外围电路 把方波电压抬高

网友B:
最简单就是2个电阻,选择合适的电阻值,在你的输入范围允许内;当然需要信号源有一定的带载能力;

网友B:
最简单就是2个电阻,选择合适的电阻值,在你的输入范围允许内;

网友C:
电平抬升,可以用电阻,但精度低,也可以运放抬升,直接耦合和交流耦合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 简 单 就 是2个电 阻,选 择 合 适 的 电 阻 值,在 你 的 输 入 范 围 允 许 内;当然需要信号源有一定 ...

你这种做法是增加直流分量
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运放处理

网友E:
求差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