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92F7003的EEPROM是否可以扩展?

楼主(2018-05-24):
92F7003的EEPROM只有128BYTE,太少了,我需要存放256BYTE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有IIC,应该是可以外挂的。

网友B:
92F7003除了有128BYTE独立EEPROM,还可以设置ROM地址的最后0.5K、1K地址或者全部8K来做IAP操作进行数据保存及读取。

网友C:
有全ROM的IAP功能?!那可以在线升级咯。。。

knk
你太聪明了,92F/93F所有型号都是这样,整个ROM都可以拿来当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