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上拉输入

楼主(2018-05-24):
NUC029xAN作为普通IO,设置为输入模式时怎么设置为上拉输入。参照网上的的先将GPIO配置成准双向模式后输入1,但也并未能实现

网友A:
输出1,不是输入1.

网友A:
配置成准双向,然后输出设置为1,试试看。

网友B:
这个GPIO有上拉电阻吗

网友C:
现在实现了吗,就那几种组合。

网友D:
上拉输入是啥意思,设置成输入后.是不是没有内部上拉电阻啊,需要外部搞。

网友D:
没有这个功能,只有输入高阻态,就是什么都没有接,没有上拉,也没有下拉,悬空的。你需要自己外部焊接电阻构成上拉或者下拉。

网友E:
需要设置外接的上拉电阻才行。

网友F:
这个系列好像是没有内置上拉电阻的。

网友G:
你外部焊接才行。

网友H:
焊接一个上拉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