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调试TK的时候老是出错,怎么回事?

楼主(2018-05-24):
我按照赛元提供的应用指南操作,但是调试的时候老是出错,怎么回事?使用的是SC92F8372,使用通道TK10-TK15

网友A:
我也是,之前搞的时候,总是有个参数不满足。

网友B:
TK14和TK15有被通讯占用,有冲突,TK14和TK15是没办法调试,请调整到其它触控口。

网友C:
我没有出现过这种错误,何解?

网友D(2020-04-12):
我要用tk14,tk15,请问该如何设置,我现在怎么设都不行 s_touchkeycfg.h中通道数改为4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