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直接修改HEX,绕过文件完整性校验

楼主(2018-05-24):
我手上有一个avr的HEX代码,我想通过修改代码破解使用次数限制和修改一些显示字符。
但,这个代码中任何修改都会让程序不能正常运行,所以向各位请教解决方法。

1. AVR单片机一般是如何做到校验HEX代码完整性的,常用有几种方法。
2. 如果希望修改HEX,可以有哪些方法和思路。
3. 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使用什么软件应用什么方法。

另外,如果哪位朋友有时间正好又处理过和我同样的问题是否能指导一下如何破解。大概半天时间就好,200红包酬谢!!!

本人业余单片机爱好者,比较新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先反汇编,估计你也看不懂

网友B:
你都没有反编译,你怎么改的?
你用记事本打开windows目录的计算器,随便改几个字,保存后也无法执行了.

网友C:
这种有可能使用了加密算法,比如签名什么的,有密钥,需要验签通过才运行,不好**,

手机的就运用了这种技术,不然怎么能保证安全

网友D:
直接修该HEX文件基本不行,除非你同时也修改了后面的CRC校验码。

首先是要将HEX文本转成机器码,然后反汇编,或者有直接反汇编hex的工具也可以,再修改相应指令,然后再正向生成hex文件,就没问题了

8051以前这么干过,只不过,当时直接面对一堆机器码,没有hex,然后反汇编,修改指令,然后烧回去等等。。

网友E:
想修改HEX文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有专门的工具才可以,但是不一定成功

网友F:
估计有FLASH验证,那么要先解决这个验证问题,再修改功能,200我觉得还是多了点,毕竟微 信红包已经是封顶了。

网友G:
N年前也帮朋友改过AVR单片机显示字符,代码行数不变。1.先反汇编看懂程序结构及要修改部分的全部指令及数据和校验算法,2.把要修改内容转换成对应的16进制,3.直接在HEX文件中替换16进制数据内容(不要把指令和数据搞混了),4.修改校验值,根据校验算法计算新的校验值。当时好像搞了好几天,主要是看反汇编花了大量时间。

网友A:
楼主多半付了点定金找谁做了个功能限制的程序,又不想付剩下的钱,不要再理会他了

网友H:
这种人缺乏道德,还敢拿到这里来显摆,估计很快就有板砖过来了

网友I:
**个咋,200 我给你重新写一个;   现在写代码的便宜。白菜价

网友J:
20元,我给你重新写

网友K:
所有发**的应该封号,不劳而获。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所有发**的应该封号,不劳而获。

本质上和法律规定的很多不正当收益一个样.
比如小偷.
比如xxx

网友L:
哈哈. 教他**掉.然后保留证据,反手起诉他.哈哈哈

网友M:
我会弄,但是我不会说,不是钱的问题。人家给你做了程序,就应该根据烧录的多少给钱!!!你破坏整个行业的规则,断了工程师的财路。

网友N:
每一行的最后一字节是该行数据的累加和,数据修改完后一定要同时修改累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