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1.8V I2C 电平转换 mos管

楼主(2018-05-24):
I2C是 400K max
3.3V 转 1.8V

xch
这么高速率,只能用专业 ic。类似如TXB0302

网友A:
2n7002

xch
VGSth 2.5V。哪能用?

网友B:
TXB0102
正好做IIC的转换

网友C(2019-03-27):
引用 网友B:
TXB0102
正好做IIC的转换

您好,您用这芯片做好了测试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