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值SPI的使用及SPI初始化注意事项

楼主(2018-05-24):
在STM32F10x系列芯片中,虽然所拥有的SPI同步串口数量不相同,但是初始化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其中使用SPI时候我们回忆GPIO的使用,要注意6点,我们这里主要讲解一点。

根据系统对该不同功能的要求,初始化不同功能外设,初始化GPIO,初始化SPI同步串口设备就会比较复杂。STM32F10x系列芯片的所有SIP同步串口都是和GPIO共用,SPI的初始化分为2大块,就是SPI所使用的I/O口的初始化和SPI功能的初始化。对于SPI同步串口要用到的引脚,根据数据的方向,要设置GPIO_Mode_IN_FLOATING或者GPIO_Mode_AF_PP复用推免输出。其他的和GPIO引脚设置一样。

至于低于SPI同步串口参数的初始化方法将在之后的一个例子中体现出来。

我们在使用SPI时候,必须打开SPI的同步串口的时钟。这样系统才可以从这个打开的同步串口中发送和接收数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在SPI发送数据很简单,把要发送的数据字节写进发送缓冲器时,发送过程就开始了。只不过在试图写发送缓冲器之前,需要确认TXE标志是否为1.

同样对于接收器而言,当数据传输完成时,数据结束以后也完成。在最后采样时钟沿,RXNE标志位置位。在移位寄存器中接收到的数据字被传送到接收缓存器。都SPI_DR寄存器时将清楚RXNE位。

故:在发送数据时要判断上一次的数据是否发送完成。只有数据发送完成才可以进行新的数据的发送。

例:要用PA7做SPI1同步串口的MOSI引脚,用PA6做SPI1同步串口的MISO引脚,同PA5做SCK引脚,用PA4做NSS片选引脚。在定义同步串口SPI1为主设备,每次发送8个 数据位,高位在前,SPI时钟频率为9MHz,数据捕获在第二个时钟沿,时钟空闲时为低电平,NSS引脚有软件管理。

楼主:
完整的代码如下:

#include"stm32f10x_lib.h"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SPI_1串口参数部分定义,SPI_1参数为时钟平时为高,上升沿采样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2,ENABLE);//使能SPI_2时钟

//配置SPI1的MISO(PA6)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SPI1的MOSI(PA7)和SPI1的CLK(PA5)为复用推免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ur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SPI1的NSS(PA4)为推免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ur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urcture);

//SPI1同步参数初始化定义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ENABLE);

}

//通过SPI1口发送一个数据,同时接受一个数据

unsigned char SPI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如果发送寄存器数据没有发送完,循环等待

while(SPI_T1S_GetFlagStatus(SPI1,SPI_T1S_FLAG_TXE) == RESET);

//往发送寄存器写入要发送的数据

SPI_T1S_SendData(SPI2,Byte);

//如果接受寄存器没有收到数据,循环

while(SPI_T1S_GetFlagStatus(SPI1,SPI_T1S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SPI_T1S_ReceiveData(SPI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