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SPI1每多挂一个设备 MISO高电平减少一半

楼主(2018-05-24):
我用SPI1挂多个RC522 挂两个的时候还能用 用示波器看高电平 1.6V 挂3个0.8V 挂四个0.4V 就不能行了 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大神求助啊

楼主:
另外,虽然电平不对,但是输出的信号是对的,只是STM32没法识别也没用啊

网友A(2019-01-05):
请问解决了问题吗。

网友B(2020-04-01):
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