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56一直显示无法识别,附图求助

楼主(2018-05-24):
淘宝上买的,插上后显示无法识别,就去掉了EEPROM,但是还是跟一样的,已经确认了VCC AVCC电压,RC Reset,WAKEUP接VCC3.3V, Sclk SDA接上拉

楼主:
C:\Users\lenovo\Desktop\新建文件夹\U2CY7C68013-56

2018-05-24  (504.32 KB )

网友A:
提示未知的无法识别设备是么?

还有reserved要接GND

测量clkout是否有频率?

之前有帖子说AVCC,VCC磁珠问题,去掉短接;可以尝试一下

换机台主机插上试试看

都排除的话,很不幸,估计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未知的无法识别设备是么?

还有reserved要接GND

RESERVED 万用表测量是短接的,VCC AVCC没有磁珠,换了3台电脑,2根usb线都不行
因为淘宝上只卖20几块钱,自己做的话又贵又花时间,想着先调试好,再添加到产品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SERVED 万用表测量是短接的,VCC AVCC没有磁珠,换了3台电脑,2根usb线都不行
因为淘宝上只卖20几块钱 ...

这个板子貌似淘宝上貌似也见过。。。

手边要是有示波器可以看下clkout有没有波形应该是12MHz默认;再就是晶振是否起振;
这种已经量产的板子估计出问题的几率不大;芯片有问题的几率比较大;如果能换芯片的话,就应该很快确认问题了。

这个片子用起来也很简单;reset可靠复位;  reserved,拉低;  SCL,SDA上拉; Dp、DM正确连接; VCC、AVCC电源正常;就可以跑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SERVED 万用表测量是短接的,VCC AVCC没有磁珠,换了3台电脑,2根usb线都不行
因为淘宝上只卖20几块钱 ...

还有就是确认一下晶振的频率多大,是否为24MHz

要求晶体平频率是24MHz 100PPM的;过大过小电脑都无法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确认一下晶振的频率多大,是否为24MHz

要求晶体平频率是24MHz 100PPM的;过大过小电脑都无法识 ...

好的,谢谢。现在没有示波器,已经买了2个新的IC.

楼主(点评):
换了IC就可以了

网友B:
E2P不是保存USB设备信息的么,去掉就无法识别

楼主(点评):
去掉E2P一个是默认的启动方式,加上E2P的时候无法识别,就去掉了E2P看默认启动可不可以,还是不行

网友B:
原理图的开关为什么把usb地连接,应该不通过开关直接连接,这样当开关断开时容易损坏usb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