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延时时间如何简易测试时间

楼主(2018-05-24):
一个RC延时开关,延时时间约150秒,有没有办法在10秒20秒左右测试确定能延时150秒呢?

网友A:
用固定斜率预测,准确率可能不高。例如,150s上升10V的斜率,在15s测得的电压1v,就预测延时150s。

网友B:
计算上升10S的电压,然后用窗口比较器帅选。

网友C:
如果是作为最终产品的生产测试,肯定不可以的。
除非你设计时,已经考虑到,能单独测试电压门限,能测试充电电压波形(测试电路的内阻也得考虑)。

网友D:
RC延时,离散性较大,不宜用10秒来判断150秒.
一般用多工位来调整工时节拍.看似笨拙,但实际流水线都是这样处理的.
可15个工位同时测150秒,相当于每个工位耗时10秒.

还有一个办法,把电阻缩小10倍测.具体操作:在原有电阻上并只小电阻(可用多圈可调电阻调到1/10大小),测15秒定时值.
需做个测架,用尖头弹簧探针把并联电阻引入到产品的电阻两端.
有可能不是线性的,就根据1比1电阻的准确延时来调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