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片外flash

楼主(2018-05-24):
有用过M25P05A芯片的吗?请问片外flash一般是做什么用,他们的编程存取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放图片资源,字库等数据

网友B:
片外flash是你经过总线扩展芯片之外的,用于存储的

网友C:
比如你要存的数据比较多,芯片的存储资源不够,这时就要外扩个片外flash

网友D:
片外flash也是用来存储的,怎么编程得看用的什么芯片,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E:
没什么区别的,看什么接口了。有并行总线,和SPI总线的。功能差不多哦。

楼主:
数据写进去能懂,当时程序怎么写进去?还须用SPI编程吗?

网友B:
也可以放系统用。

网友C:
存数据,STM32专门有个接口通信的。

网友E:
片外flash直接按照时序读取就好了。一般走的是SPI协议。

网友F:
没听说过,现在还用片外的吗,从前的老芯片内存不够采用。

网友G:
外部flash的功能,你自己来定义啊,存放什么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