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程序读不出数据

楼主(2018-05-24):
430 149的DS18B20测温程序读不出数据

网友A:
测出来啥了

楼主:
每次读出来的数据总是0xFF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DS18B20.h"
exter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ly);
#define DQ_IN  (P1DIR&=~BIT6)
#define DQ_OUT (P1DIR|= BIT6)
#define DQ_val (P1IN & BIT6)
#define DQ_1   (P1OUT|=BIT6)
#define DQ_0   (P1OUT&=~BIT6)
unsigned char tem[]={0,0},Neg_flag;  //数组存储读取的温度数据,负数标志
/*******************************************************************************
* Function Name  :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dly)
* Description    : 延时 dly us
* Input          : dly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dly)
{
  TACTL|= TASSEL_2+MC_1+TACLR;
  CCR0  = dly;
  while(!(TACTL&BIT0));         //等待时间到
  TACTL  = 0;                 //停止计数   ??????
  TACTL &= ~BIT0;                 //清中断标志
}
/*******************************************************************************
* Function Name  : unsigned char Init_DS18B20(void)
* Description    : IO 初始化
* Input          : voi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nsigned char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tp;
  DQ_OUT;
  DQ_0;                     //MCU 拉低最少480us 再释放等待DS拉高
  Delayus(600);             //480us~960us
  DQ_1;
  DQ_IN;                    //释放总线
  Delayus(55);              //等15~60us
  _NOP();
  if(DQ_val==BIT6) tp=1;    //初始失败
  else tp=0;                //初始成功
  return tp;
}
/*******************************************************************************
* Function Name  : void Write_DS18B20(unsigned char data)
* Description    : 向18B20写数据
* Input          : voi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Write_DS18B20(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DQ_OUT;
  for(i=0;i<8;i++)
  {
    DQ_0;                   //下降沿
    Delayus(3);            //15~60us 等待18B20采样
    if(data&0x01)           //写从低到高位
    {
      DQ_1;
    }
    else
    {
      DQ_0;
    }
    Delayus(65);
    data>>=1;
    DQ_1;
    Delayus(2);
  }
}
/*******************************************************************************
* Function Name  : unsigned char Read_DS18B20(void);
* Description    : 读18B20数据
* Input          : voi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18B20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_DS18B20(void)
{
  unsigned int i, rdata;
  for(i=0;i<8;i++)
  {
    rdata>>=1;
    DQ_0;
    Delayus(2);          //下降沿
    DQ_1;
    DQ_IN;               //释放总线
    Delayus(3);          //延时5 us
    if(DQ_val==BIT6)
    {
      rdata |= 0x80;     //读从高位开始
    }
    Delayus(45);
    DQ_OUT;
    DQ_1;
    Delayus(2);
  }
  return rdata;
}
/*******************************************************************************
* Function Name  : unsigned char Convert_18B20(void);
* Description    : 18B20转换
* Input          : voi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nsigned char *Convert_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n;
  do
    n = Init_DS18B20();           //复位
  while(n);
  Write_DS18B20(0xCC);            //跳过 ROm指令
  Write_DS18B20(0x44);            //温度转换 RAM指令
  Delay(750);                   //等待750us温度转换完成
  do
    n = Init_DS18B20();           //复位
  while(n);
  Write_DS18B20(0xCC);            //跳过ROM
  Write_DS18B20(0xBE);;           //读存储器指令 读数据
  tem[0] = Read_DS18B20();        //
  tem[1] = Read_DS18B20();
  return tem;
}
/*******************************************************************************
* Function Name  : unsigned char Compute_18B20(unsigned char data);
* Description    : 计算18B20转换后的温度值
* Input          : 16进制的温度值
* Output         : None
* Return         : 十进制的温度值
*******************************************************************************/
float Compute_18B20()
{
  unsigned char temper=0;
  if(tem[0]&0xF0)
  {
    Neg_flag = 1;                       //负数标志
    temper = tem[1]+tem[0]*256;
    temper = (~temper) +1;               //取反加一
  }
  else
  {
    temper = tem[1]+tem[0]*256;
  }
  return temper;
}

网友B:
这个看你的代码比较累,我有430launchpad测DS18B20的代码,可以成功读取温度,需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网友C:
根据你的时钟来调整延时的。

网友D:
这个主要靠把握时间的。

楼主:
定时器没设置好,子系统时钟源没有8分频

网友E:
楼上的,可以话的也发我一份吧

网友E:
DS18B20是单线通信,时序比较重要,所以系统时钟一定配置好了

网友F:
你查看一下时序了吗

网友G:
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也不一样

网友H:
这种单线通信,不好做。

网友I:
相应寄存器的值是多少,看看有变化没有

网友I:
我这用的是C8051F020,18b20实验死活就是调不通

楼主:
好了,先结贴了哈

网友J:
18b20做的人多了,例程网上一堆,楼主下一个修改修改

网友K:
信号对吗?

网友L:
使用的是多大的晶振呢

网友M:
这个对时间控制比较精确的

网友N:
你的代码呢?

网友O:
DS18B20读写数据有一定的时序

网友P:
先贴上DS18B20的驱动,

网友Q:
试其他人编写的代码

网友R:
初始化正确吗?

网友S:
这个延时需要比较精确的

网友T:
使用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N:
没有代码怎么查看是哪里的问题的

网友M:
DS18B20单线读取数据的。

网友L:
延时有问题的

网友K:
信号电平有问题吗?

网友T:
上拉电阻一般没有多大的问题的

网友S:
读取的数据都是0xff吗?

网友R:
电平信号正确吗?

网友Q:
是不是等待时间不够

网友P:
先用现成的程序吧

网友O:
数据线先置低电平“0”。 (2) 延时确定的时间为15微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