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WiFi模块天线分类设计选型探讨

楼主(2018-05-24):
    WiFi模块的集成应用中,无线信号还是需要通过天线来传输,所以一起来探讨wifi模块的天线分类选型
   无线产品,是通过无线方式来传输信号,在传输的两端,都是通过天线来收发信号!天线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天线是一门很深奥的学科,电磁场、电磁波……那些无线信号就是漂浮在空中,怎么样保障传输高效不失真,天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针对天线主要考虑到硬件的PCB硬件走线布局设计、信号延长线、外部天线几部分。匹配测试基本是通过整机的效果来判断。以下部分要重点关注:

天线馈线接口及天线座部分:
    RF走线回路须做50欧阻抗,和模块同层走线;走线回路尽量成一条直线,不要出现分支、棱角和折直角(>=90°以上大圆弧),线径宽度和器件焊盘宽度一致,走线回路越短越好;
    天线馈线回路及管脚正下面邻层(L2 层)掏空,对应第三层(L3)提供对应完整的地层,即用第三层做 RF 走线地层;
    两边包地到 RF 线的距离要等距,两边要用间隔 30mil以内地过孔对称连接地层,GND 过孔不要打在净空区,两边包地的安全间距不要太小,20mil左右;
    RF 回路旁边远离电源和时钟等敏感走线;
    RF 座子中间表层要挖空,挖到参考层;

天线的设计及安装部分:
    天线的设计选型,须选择正规天线厂家根据 PCB 的天线接口严格进行匹配测试承认;
    天线信号极易受干扰,所以天线摆放要远离其他高频及电源走线,并要远离 DDR 及摄像头的走线;
    天线周围需要足够的净空区,切勿紧挨金属面;
    天线延长连接线及馈线不可太长,建议 70Cm 以内,越短信号衰减越小;

实际应用中的天线分类主要如下:
   1:考虑工作频段和具体的功能应用;
   2:天线的具体形式;
   详细的见如下比较详细的图例

网友A:
主要还是看功率吧?现在2合一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