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过零检测电路探讨

楼主(2018-05-24):
此为过零检测电路,输入端为市电220V,光耦输入端电流经计算只有不到1mAPC817规格书中没查收最小电流是多少,这种电路算是较成熟的啦,光耦输入端电流和功耗应该怎么算啊?

网友A:
1、相位不精准;
2、不能抵御EFT;
主要看产品需求,一般场合还是能使用的。

网友B:
是啊, 这个电路检测精度差, 如果要提高精度, 又会增加损耗, 而且还有老化问题
好在电路简单

如果结合单片机的定时器, 可以软件补偿获得精确过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