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一些数据不能进入USART1中断

楼主(2018-05-24):
晶振用的是7.3728的,波特率2400,4800和9600都可以很好的和上位机实现通讯,就是38400只能上传到PC,由PC不能发送到板子。用IAR仿真出现的现象时:发送一些数据不能进入USART1中断

网友A:
还有什么表现啊

楼主:
F149的.一些数据能进入中断但是RXBUF1始终保持0x00。

网友B:
波特率2400,4800和9600时用IAR仿真没问题吧?

楼主:
波特率2400,4800和9600时用IAR仿真真没问题,甚至38400上传PC都没有问题可是回传板子就不行了

楼主:
RXBUF1要么没有接收到进不到中断里边去,要么直接接到0x00。

网友C:
能把你的程序帖出来看看吗?

网友C:
你用的晶振没问题吧?

网友D:
对,高波特率要求晶振要稳定

网友E:
波特率太高了吧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F:
晶振换成12Mhz的呢?

网友G:
不能进入USART1中断?

网友H:
示波器测量一下电平信号吧

网友I:
是驱动能力不足吗

网友J:
波特率太高了。

网友K:
仿真的问题吗

网友L:
不能下传就是数据的问题

网友M:
是不是数据的格式不对呢?

网友I:
试试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E:
可能晶振有误差了。

网友H:
看看信号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你的软件确定可行吗

网友G:
可能是你的硬件中断造成信号干扰了。

网友F:
有可能是硬件电路造成的。

网友M:
配置的正确吗?

网友L:
可能中断有问题了。

网友K:
可能不能单步调试的。

网友J:
以前使用115200都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