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o口电平保持在1.2V时就一直触发中断出不来

楼主(2018-05-24):
外部IO口中断,初始化设置为上升沿触发中断,但是io口电平保持在1.2V时就一直触发中断出不来。请问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吗?怎么解决

网友A:
是触发还是没有触发,关键句你搞的歧义了

网友A:
模式搞对了没,输入模式。不行就看看库函数里面带的例子

网友B:
中断标志位每次进都要清的

网友C:
STM32f030好像没有电平触发,只有边沿触发

网友D:
保持在1.2V没有边沿跳变了,肯定是触发不出来的。

网友E:
进入中断后没有清标志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