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支持KEIL5! KeilFDfix_新0xFD汉字补丁(冠铭同学版)

楼主(2018-05-24):
说明:将本软件放至KEIL的编译器【C51.EXE及A51.EXE】所在文件夹(例如:C:\KEIL_V5\C51\BIN),按[开始]即可自动打补丁(将0x[80 FB FD]替换为[80 FB FF],忽略CX51.EXE及AX51.EXE)。

本工具实测通用支持Keil C51 u2/u3/u4/u5等所有版本!

KeilFDfix_新FD补丁(冠铭同学版)b7: 网盘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EsgjlJCBOUdwb7v64jktw 密码: v8y9
另一个下载地址:www.stcisp.com/keilfdfix/

同时KEIL C51 V9.59 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bOfRO_YFAW9qCuLtC2F1A 密码:q0uj

楼主:
原XIAO-QI的补丁不能识别KEIL_V5版,这个可以通用KEIL U2-U5各版本。

这是处理目前最新 KEIL C51 V9.59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XIAO-QI的补丁不能识别KEIL_V5版,这个可以通用KEIL U2-U5各版本。

这是处理目前最新 KEIL C51 V9.59版 ...

Good Job!

楼主:
用VB自己编的。为了最大防止误报,连加壳软件都没有使用。请看多引擎检测结果:

网友B:
之前xiaoqi的也没有加壳, 是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