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不焊STM32的外围电路,直接上电可以吗?

楼主(2018-05-24):
用STM32F746排了一块板子,手工焊好后,上电测试,一会发现电流上升,然后悲剧了,ARM烧了,怀疑焊接有问题,又焊了两块,现象基本相似,在上电前量3.3V对地电阻近2K,上电后发现电流突然上升,关掉稳压源后,量3.3V对地电阻只有几十欧,但是随着时间推移,3.3V对地电阻持续上升,能恢复到1.5K左右,怀疑板子做的有问题,换了一家板厂打样,回来测试发现现象一样,那基本排除板子加工问题,基本确认板子设计也没有问题,之前这个板子批量生产过1000多个,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功能需要只是增加了3个指示灯输出,3个继电器输出方式,所以原理图和PCB 基本肯定没有问题,向大神请教:
1、我今天在一块光板上只焊了ARM,其他什么都没有焊,包括阻容,加了3.3V,现象一样,请问ARM外围什么都不焊,上拉、下拉、电容等,加电有问题吗?
2、刚才突然想到会不会我同事给我的助焊膏有问题,之前买的进口的助焊膏用没有洗板子也没有问题,这次这助焊膏是同事给的,我也没有洗,会不会加电后助焊膏杂质导电?(这个明天试试,用液体助焊剂,然后好好清洗清洗)

xch
上电前给电源限流。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网友A:
VDD和GND只有3.3K阻值?

网友B:
这个很有可能你焊接的STM32的其他引脚是不是短路导致上电电流大啊

网友C:
估计LZ不是硬件工程师,怀疑PCB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换一家工厂打样,真是第一次听说。

哈哈,人是怀疑加工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LZ不是硬件工程师,怀疑PCB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换一家工厂打样,真是第一次听说。 ...

我也是感觉楼主太土豪了
很任性说换就换。。。

网友E:
基本外围电路还是必须的,
滤波,去耦电容是必须的

网友F:
新做的板子肯定用带过流保护的电源来测试,这种情况可能是单片机某个IO输出高电平但接了地(还包括两个IO短在了一起一个输出高一个输出低)或者把某个高压引入了IO。这个要好好检查原理图和PCB,重新换了PCB都不行肯定是设计问题了。

网友:
楼主是土豪啊

网友:
电容有问题

网友G:
基本的外围电路是必要的,尤其是那些电容,上电前检查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确定是制板工艺还是自己绘制原理图错误的原因或者是焊接的原因)

网友H:
新做的板子肯定用带过流保护的电源来测试

网友H:
STM32F746 一片多少钱?土豪

网友I:
一般都是引脚倒灌造成的

网友J:
太任性了。。

网友K:
建议上电前短路复位脚到地,使单片机不运行

网友L:
可以,检查正负极是否颠倒

网友M:
检查引脚是否焊连,或者电源端增加TVS或限流器件

网友N:
电源不加滤波,会引起芯片自激发热而烧毁

网友O:
几个电容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