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4 仿真调试程序非常卡

楼主(2018-05-24):
keil4 仿真调试程序非常卡,会出现在断点不动的情况是为什么。只能最后推出仿真才行。

网友A:
电脑卡,换个电脑。

网友B:
什么系统?什么配置,可以跑Keil5不

网友B:
调试的话,当然就是运行到断点的时候就不动了。

网友C:
可能电脑系统卡吧,清理一下垃圾,整理一下磁盘碎片。

网友D:
断点的地方?肯定不是卡啊,那是就那样,在设置断点的地方停止,你按下一步就继续了。

网友E:
估计是监视器里放了大数组,每次中断后要更新很多数据就会这样

网友F:
换keil 5吧 我换个keil 5之后就不卡了

网友G:
是卡还是停止在断点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