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接在CPU的供电LDO上。通信就时好时坏。

楼主(2018-05-25):
STM32F103VET6硬件问题--iic外接上拉电阻。
iic外接上拉电阻的电源与CPU的LDO3.3V共用,通信正常。如果上拉电阻的电源另外接LDO3.3V,不接在CPU的供电LDO上。通信就时好时坏。

网友A:
可能是没有共地的原因

网友B:
电源要共地的

网友C:
上拉电阻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D:
这种问题通常是没共地

网友E:
那是肯定的,一般都要在mcu的供电上的。你共地试试看。

网友F:
用示波器看下波形,是不是电电源哪里问题;

网友G:
你的供电系统可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