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DC12V转AC220V 5W 逆变器电路推荐

楼主(2018-05-25):
今有一微型仪表AC220V 5W供电,因为市电有时停电,所以需要加配一个逆变器备用,求大神推荐一个相应逆变器电路。本人思路:单片机DAC输出50HZ正弦波,推动一个10W左右D类功放,再接一个升压变压器,输出220V。大神怎么看?有什么批评指正?

网友A(点评):
我们这儿有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
这个必须用单片机输出pwm通过半桥或者全桥来实现逆变,而且输出的不是准正弦波,不过不影响使用

网友C:
10W。。。。直接搞个双管自激吧。。。。

网友D:
逆变器50Hz,转换效率低,如果仅代替市电,应该提高频率,我以前弄个80W供电视机是按照推荐的1KHz,楼主可实验决定。

楼主:
这个必须用单片机输出pwm通过半桥或者全桥来实现逆变,而且输出的不是准正弦波,不过不影响使用:
有参考电路吗?

网友E:
淘宝京东买个车载电源。拆开看看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