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五个系列的片子是兼容的吗?

楼主(2018-05-25):
MSP430五个系列的片子是兼容的吗?

要具体对比数据手册。另外,你说的兼容都包含哪些东西兼容?

网友A: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楼主:
我刚买了一块MSP430F149的开发板,就是很多参考资料讲的那款芯片,我是新手,想问下对于MSP430五个系列的芯片,若不同系列的芯片管脚数量及封装都相同的话,不同的芯片之间是相互兼容的吗?

网友B:
对呀,149是64脚的,若换一个64脚的MSP430F55XX的上去可以用吗?

楼主:
我看管脚定义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C:
这个肯定不兼容的。

网友D:
楼主得看好了引脚的分布的

网友E:
好像芯片不是一样大的

网友F:
不兼容 430f2000系列一般兼容

网友G: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啊,首下就是其各个管教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网友H:
对于MSP430F149单片机的话,跟它兼容的是MSP430F249单片机,249单片机是在149 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资源优于149的

网友D:
是的啊,是兼容的!!!!

网友I:
一般同系列的兼容
管脚对应,功能对应一般没问题,可以替换

网友J:
你说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K:
引脚都不一样,怎么兼容呢

网友L:
一般是软件兼容。

网友M:
你说的是硬件兼容?

网友N:
基本大同小异

网友O:
这个你得具体看手册的

网友P:
硬件电路不同。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刚买了一块MSP430F149的开发板,就是很多参考资料讲的那款芯片,我是新手,想问下对于MSP430五个系列的芯 ...

管脚数量及封装不同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刚买了一块MSP430F149的开发板,就是很多参考资料讲的那款芯片,我是新手,想问下对于MSP430五个系列的芯 ...

MSP430五个系列是什么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刚买了一块MSP430F149的开发板,就是很多参考资料讲的那款芯片,我是新手,想问下对于MSP430五个系列的芯 ...

不同的芯片之间是不相互兼容

网友N:
改改头文件编译试试,行的话可以说兼容

网友M:
引脚一般都是不一样的,硬件不能兼容设置。

网友L:
寄存器一般差不多的。

网友K:
硬件都不能兼容的。

网友J:
都是那几类的芯片呢?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刚买了一块MSP430F149的开发板,就是很多参考资料讲的那款芯片,我是新手,想问下对于MSP430五个系列的芯 ...

MSP430五个系列都不同吧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刚买了一块MSP430F149的开发板,就是很多参考资料讲的那款芯片,我是新手,想问下对于MSP430五个系列的芯 ...

你要使用什么芯片替换呢?

网友P:
兼容都是硬件和软件兼容

网友O:
看看手册芯片怎么样呢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刚买了一块MSP430F149的开发板,就是很多参考资料讲的那款芯片,我是新手,想问下对于MSP430五个系列的芯 ...

这个可能芯片引脚差不多的分布。